电源没有5V

楼主(2009-11-29):
电源前级都检查了,还是没有5V,500K启动电阻也正常,300V也正常请高手帮忙
是不是辅助变压器坏了,

网友:
有可能,主要还是检查次级的负载,+5VSB+12V是否正常。

网友:
光耦短路3.4引脚也还是没有5V

网友:
终于找出来了,开关管E极5欧电阻断路了

网友:
但5V,现在只在4.5,不能启动

网友:
如果如你所说,都查过了,还不工作,那变压器有可能是坏了

网友:
如果开关管没有炸掉的话就不能轻易说变压器坏了,请楼主仔细检查下吧

网友:
现在5V有了,7500B  4脚3.4V,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