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修液晶显示器都准备那些配件(型号)?

楼主(2009-11-29):
我是一个维修新手,想问下各位朋友一般维修液晶显示器都准备那些配件(型号)?希望经验丰富的前辈们赐教
液晶显示器

网友:
修液晶我认为多准备点通用的板子就好了 还有灯管 其他的根据你的量来定吧

网友:
二楼说的有道理,备用的板子上也可拆件用的!!!

网友:
看有多少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