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泰克 示波器 怎么拆开

楼主(2009-11-29):
手里一台TDS 3012示波器 外壳怎么也拆不开,那位老师能告诉我怎样拆开呀,背面只有一个螺丝,面板和后壳怎么也分离不开。
因为里面的散热风扇设计的只要开机就是全速,声音太大,想改成温控的。

网友:
把侧边的螺丝也拆了,就可以整体抽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侧边没有螺丝呀  难道是那两个提手的转轴  转轴打开盖 拆下一个螺丝来,然后是个螺帽,拆不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