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53DFX

楼主(2009-11-30):
今天接到一个三星753DFX纯平显示器,拿回来,先试机,电源指示灯不亮,拆开,发现大电容膨胀,更换后, 拆机上电,测,300V正常, 测各输出电压在跳变, 继电器在,地达,地达,响. 继续查,查到CPU供电7805有坏,更换后,故障如故,断开行管C极,电源指示灯有规律的闪烁,并且继电器地达,地达,响. 比没断开行管C极还大声。拆下二次电源管(IRF630),继电器一样在响,有更换过电源模块,DP704,场扫描块,都无效。修了一整天,不知道怎么修了. 请高手指点!

网友:
(电源指示灯有规律的闪烁,并且继电器地达,地达,响. )检查高压电路,有没有什么元件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