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教下内存读写慢原因

楼主(2009-11-30):
2根sd内存无故障但用内存测试工具读写慢(和其它内存比),不知什么原因如看网络电影特别明显卡,换了几块主板也一样,换了内存后正常,求问各位遇到过吗?
显卡

网友:
是不是32M的内存呀,当然慢了.

网友:
都是pc133 256m sd内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