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槽污脏造成不读内存的处理方法

楼主(2009-11-30):
本人在平时维修主板过程中,时常遇到不读内存的或死机案例,主要原因是因为内存槽不洁或日久氧化造成接触不良,内存槽的清洁不太方便,告诉大家一点小经验:1、首先用油画笔清扫内存槽内的灰尘。2、用皮老虎吹去槽内灰尘。3、用油画笔点上洗板水(三氯乙烯)清洗内存槽。4、趁洗板水未干,再废旧内存条的边角划擦内存槽。5、再用洗板水或95%酒精清洗。经以上5个步骤处理后成功率90%。

网友:
要洗二次呀

网友:
确实不错   以后在遇到这情况就不用发愁啦

网友:
在断电的情况下 有镊子小心刮一下  然后又牙刷蘸洗板水 刷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用牙刷沾点90#汽油,在内存槽里刷几遍即可。晾一下,电吹风吹干。

网友:
对于我们这修过的机器,我们都会处理内存和显卡插槽和金手指的,我是用镊子使劲刮的,大家可以用坏主板试试 ,使劲也不会坏的

网友:
千万不要用汽油,汽油刷过的东西到潮湿天气会长毛的。

网友(2010-03-25):
用刷子沾洗板水直接洗就行,洗完通电就ok,洗板水不导电不用风干也没事。只不过洗板水的气味难闻,又刺激性对身体不好

网友:
用油漆工用的松香水也不错,就是气味比较难闻

网友:
我都是用牙刷沾洗板水直截刷

网友:
用硬纸在槽里划两下就行了,不用的内存插槽可以用胶带沾住。

网友:
我也是用牙刷沾洗板水直接刷,用橡皮刷刷内存金手指。

网友:
学习了,用细砂纸摺成内存厚度,磨一下,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