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手动复位与晶振一脚有波型

楼主(2009-11-30):
请问各位师傅,1.经常遇到必须手动复位才能跑码的板子,电压,时钟什么的应该都正常该怎么修.
                          2.时实晶振只有一只脚有波,有时能点亮有时不能,换晶振也不行.

网友:
谐振电容?

网友:
谐振电容早撬掉了

网友:
这样的板子我也遇到过 本来能触发的 后来加焊南桥或重做南桥后出现触发后没复位信号 但是触碰32.768一下后 能正常跑码 估计问题在南桥上

网友:
如果二极体值正常,就杀SB

网友:
有的主板一脚是没波形的,换谐振电容不行的话,只有换南桥了

网友:
我修过一模一样的板,加焊是不行的,取下来一看,氧化严重,重新做BGA,ok

网友:
不知道底是北桥问题,还是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