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软件扫描串口硬盘好

楼主(2009-11-30):
现在用什么软件扫描串口硬盘好???是串口的哦!!!!

网友:
MHDD不行吗?还是要专业的?

网友:
修硬盘的人一般都是用的MHDD 很方便

网友:
我也是用的MHDD。这个好多人用,很好用的

网友:
MHDD 好用啊,你还想用什么软件

网友:
mhdd一样支持串口的

网友:
现在的ghost光盘中都有这个程序

网友:
VCR(Victoria),WIN下用的,自从用它后,MHDD早就被我扔了。我现在SF成功后的盘都是用它来测试的,最大的好处是API接口方式时支持UDMA,擦除速度很快,还可测试DMA功能有没有问题,MHDD只相当于是它的PIO方式。而且因为在WIN这个多任务环境下,电脑还能干别的事,缺点是有时会受到系统影响(比如系统一时卡死,但很少见的,可能是几百个盘遇到一次,有问题地方再测试一下就知道了)。而且只要是系统能认的盘它都能测试,和用什么接口无关,比如我的SCSI盘就是用它测的。

网友:
MHDD到处都有

网友:
VCR(Victoria),WIN下用的,自从用它后,MHDD早就被我扔了。我现在SF成功后的盘都是用它来测试的,最大的好处是API接口方式时支持UDMA,擦除速度很快,还可测试DMA功能有没有问题,MHDD只相当于是它的PIO方式。而且 ...
引用 网友A:

我刚才下载了一个VCR4.3中文版的,但我点开始测试的时候它说无法打开物理驱动器#1,获取驱动器详细信息:驱动器错误!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呀。我电脑上就一块250G的串口硬盘。以前没用过这个软件。不会用请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VCR(Victoria)这款软件没接触过,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