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创维22寸22L10IW液晶电视问题????????

楼主(2009-11-30):
此机啥都正常(新的),为何VGA输入的分辨率达不到它设计的1680x1050标准,我就是奔着他这个来的,请大家来说一说........................有没解决办法!
解决办法

网友:
该不是你的显卡达不到1680*1050吧?

网友:
换一片好点儿的显卡试下

网友:
不可能,我在卖电脑那里换了多台新电脑试过。

网友:
你先看看显卡的驱动装好没有,很多电脑都是用XP系统自认的显卡驱动,这样当然不能发挥显卡的性能。再有一个办法就是在电脑城里ZHAO一台高分辩率的笔记本电脑,外接试一下,再不行就给厂家打电话问。

网友:
连接到主机箱上后要重新启动电脑,如你的显卡支持的话,驱动正确的话,应该可以认到这个分辨率的,,或者是不是显示器的的菜单里面rom识别关闭了。打开后重新启动电脑试验一下。如还不行的话,添加一下这个分辨率的显示器驱动试验一下。
呵呵 仅供参考。

网友(2010-01-05):
哪个分辨率????????

网友:
电视板VGA只能达到1600*1200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VGA数据线的问题,你换一根原装线就可以了,或用万用表量一下,要是15针全通的线

网友:
如果是液晶电视的话 它只支持一种分辨率 上不了1680*1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