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1+电源烧了。。。

楼主(2009-11-30):
请问那位兄弟有 ME1+ 的电路图,能否上传一下。。。。。。有几个小三极管和电阻都炸了,看不到,还有它的电源输出电压是多少,一共有三条线作为输出??

网友:
喷墨打印机的输出一般都是42V 和5V  有的是35V 和3.3V

网友:
M1与c45同电源版号多少? 1:+35V  2:+5V  3:GND

网友:
只有 EPS-72U 的型号,没有V 几点几的版本号。。。。。。。那位兄弟有原理图的麻烦上传一份,炸黑了,不知什么型号????

网友:
Taiwan 没ME系列,但不同区域机子相同只是型号叫法不同,维修手册C41/C43/C45/ME1/ME1+ 同一本,对照一下电源板你看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