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内存槽一个好用另一个不好用重换槽依旧

楼主(2009-11-30):
联想旭日150内存槽一个好用另一个不好用,不好用的槽跑一段代码后停在0F上,重换新槽依旧,测内存AD线均正常,仔细看了下换上的新内存槽,引脚基本没有虚焊的,不知是哪儿的问题,下面查哪儿,请大家明示!
联想

网友:
估计北桥有问题,

网友:
查查电容有无问题

网友:
该机又有新问题了,用好的内存槽有时能进系统有时在启动途中就掉电,刚开始以为是CPU主供芯片ADP3205的问题,重换了后依旧,有时还死机,看来真的有点像北桥的问题了。

网友:
你量内存后面到北桥的测试点,大多情况能量出来的,不行杀桥

网友:
建议你插2条~然后开机看看认到几条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