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796DF可以调整画面但无OSD菜单显示

楼主(2009-11-30):
美格796DF可以调整画面但无OSD菜单显示
送来时指示灯不亮,无供电,修好电源部分后有显示
面板按键能调,就是没有OSD菜单显示,不方便调整
拔下VGA线也没有无信号提示

网友:
视放电路缺少行信号。。。或是I2C信号

网友:
尾板字符块坏,看看他的供电和信号,还有就是数据了。我修过的,碰到字符块坏的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