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S5显示器上半部分枕形失调

楼主(2009-11-30):
修一台飞利浦17纯平显示器,本来是亮度过高,是G1到负180V电阻开路了,没有等电全放完,直接下手了,不小心在焊这电阻时,铬铁碰到了旁边的一个引脚上,也就是负的100多V击到行场块9112的23脚,行场块挂了(第二次了),。。。。。。。。
没找到9112 用9116代换的(可互换)换好了行场块,显示正常了,用到第二天,出现枕形失真了。。。。。。。。。。。。
调行宽, 正常,就是调枕形也可调,就是显示器上半部分像反括号一样缩在里面,下半部分笔直的,如果再调枕形,可以调成全反括号一样的大图形,搞不懂了,行场块肯定好的,又换了一个9113,效果一样(9113也是通用可代换的)

网友:
这个故障只有用示波器修才好弄啊

网友:
只能用示波器了,应该是电容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