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再帮帮我。

楼主(2009-11-30):
你们看看这个八角的,跟这个4+1封装的可不可以通用,八角的改4+1的引脚怎么接。谢谢大家了。(我这条件有限没有好的照相设备,只有一个破
手机
照的不是很清楚请大家海涵)。再次谢谢大家了我是一个大菜鸟不要笑话我了。
手机

网友:
楼主 最好找 原配啊---------手机蛮清楚的-----------------这是那个型号品牌的显示器上的 ?

网友:
不要调侃俺连,愁死俺连,第一张图是联想19宽上的,找不到通用的也没有原配的。只好让大家看看这两个可不可以互换,要是可以互换引脚定义定义是什么。

网友:
P07N03没找到,估计也是管子集成的,测下试试

网友:
这个是两个管做在一起的。。

网友:
集成块最好买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