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笔记本换槽了吗?

楼主(2009-11-30):
有关笔记本换槽的情况,可能大家都觉得很难。直接用风枪吹下,一定报废;用隔热锡纸包着,也还有变形的危险。  本人虽然入行不算太久,但是有独门的处理方法:先找到一块报废主板{一定确保是废板哦},在把吹风打开都最大,在槽子反面吹槽子引脚位置。大概5,6分钟时候  只要用镊子轻轻拨动就可以取下槽子,而且不损坏槽子本身!  我反正百试不爽~~

网友:
你的风筒吹的面积有那么大吗,我吹过几次都拿不下来

网友:
哪里有那么烦烦,我都是用BGA拿一个最大的风嘴,把时间调长一点,来回的吹,槽就下来了,而且肯定不损伤槽本身,已经换过几个没有出现问题,大部分都是NEC的板

网友:
我都是用白光烘枪,几分钟就搞定  搞维修的基本功呀

网友:
楼主好经验啊  我一直都没有找到好的方法

网友:
我们这里料板   大把的      明天拿一块  试试看    顺便也练一下手   真是基础啊

网友:
一般用BGA机上下加热取

网友:
还真没有试过,改天用我的白光试试

网友:
呖  ,用BGA就可以达到一种很好的效果。

不过楼主的方法也挺好。我以前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