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信号的问题

楼主(2009-11-30):
775 假负载  中VCCPLL这个信号是什么意思啊    有什么作用啊
              VCOREPLL这个信号是什么意思啊    有什么作用啊
           754假负载  VTT 这个信号是什么意思啊    有什么作用啊

              VLDT这个信号是什么意思啊    有什么作用啊

网友:
PLL是Phase Locking Loop的缩写,即锁相环路。vccpll自然是锁相环的供电 vvorepll当然是核心电压的锁相环供电   所谓pll 许多电子设备要正常工作,通常需要外部的输入信号与内部的振荡信号同步,利用锁相环路就可以实现这个目的
VTT是AGTL总线终端电压。针对不同型号的CPU有1.8V,1.5V,1.125.测量点在cpu插座旁边,有很多56 的排阻,就是它了
vldt  AMD K8&K9系列CPU的总线电压

网友(2010-01-01):
也学习了。在认真的学习主板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