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ompaq nx7010花屏

楼主(2009-11-30):
我今天接到一台HP compaq nx7010 开机进入DOS一直到显示windows的画面的显示都是正常的,但进入系统桌面的时候就花屏,现象是能看到桌面图标满屏有回扫线而且还有重影,外接显示器显示一切正常。屏线和高压条我都看了应该没有问题,求高手给指示指示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加焊一下,屏后面那块板上的主IC试一下.

前面修了一个老式的HP,问题和你这个一样.加焊一下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楼上的朋友帮忙

网友:
这个一般是,显卡问题1

网友:
显卡ATI9000的,重做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呀,可能是显卡问题吗?

网友:
屏有问题应该出现在竖线才对,不可能出现横的回扫线吧?我想,应该是显卡故障

网友:
先清洁屏线,然后换屏试。最后显卡
屏坏了也会出横线的

网友:
外接正常也肯能是显卡的问题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可以加焊下显卡看看!一般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可以做下显卡看看了

网友:
我感觉档主的情况和我的是一样的。机型也是一样的。屏我换过。显卡做过。没有换过。加焊过显存。最后是没有搞定。。。。

网友:
這機型顯卡很易壞!換各顯卡試下

网友:
显卡的问题,加焊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谢谢给位的帮忙及其已经被客户拿走了,说是不修了。

网友:
液晶屏上不应该有回扫线。这是CRT显示器的专利。楼主是不是表述错了。

网友:
先换屏看看吧

网友:
还想看看结果呢,客户却不修了,可惜啊

网友:
我单位的一台2800也是同类问题,一花屏就死机,特别是运行视频文件,运行类似PE系统音频、文字画面基本正常?不知是哪里有故障?

网友:
可惜了,怎么就不修了

网友:
可惜啊,,,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加焊一下就可以了,,,楼主钞票没赚的啊。。。。

网友:
焊下屏线接口就好了,哎 !银子,啊

网友:
首先你说接到外接显示器有显示 ~ 这就说明显卡 应该问题不大 是好的~ 你可以看下屏线 `是不是松了~ 再把屏接到其他的本本上试一下` 这样问题一般就明确了呀~ 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正 ~我是很大胆的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