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Q2的输出端为什么是0伏,还有对地打阻值为多少正常

楼主(2009-11-30):
高手帮帮忙

网友:
这位雄才你所说的Q2是CPU的吗?,Q2的输出端是对地的,所以是0伏。Q2起到的是降压作用。

网友:
是CPU的。谢谢楼上,还有场管各端对地阻值是多少

网友:
Q2D级对地40左右在不插CPU或假负载的情况下,G级应该为400左右,S级接地。有不对的地方请各位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