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个板子 华硕K8N-4 自动断电

楼主(2009-11-30):
华硕K8N-4 几秒就自动断电 我以为是没插内存呢 插上内存 刚要检测 就断了。。
华硕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还没搞好,请高手指导

网友:
查内存供电

网友:
华硕的主板很容易坏内存供电管,几乎是通病~~
你在查一下U的供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