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EEE PC900 被人修过少了个芯片,请帮忙!

楼主(2009-11-30):
ASUS EEE PC900
故障现象:不开机
客户拿到别处修过,没修好!不过我拆开发现少了个芯片。
没修过这款机子,不知道红圈内的芯片是什么芯片,在网上也找不到图纸
这个图片是从网上搜来的。放大了也看不清楚!
应该是控制保护隔离和充电的。知道的或修过这个机型的帮帮忙!

网友:
估计是cpu的电源IC,不过如果上过电的话,可能CPU都烧了。

网友:
不是CPU的电源IC,板载CPU的核心供电对地值还有九欧姆!

网友:
MAX8724ETI+
應該是這顆

网友:
非常感谢兄台:高雄 的帮助! 马上找个MAX8724ETI+的PDF看下。

网友:
楼主你好,我手上现在有这机子,故障是不跑U,刷过BIOS,加焊过桥都不行,有谁有维修过的,给点建议?

网友:
这个机型找不到图纸,CPU是板载的,工作条件也不好测!难修哦!

网友:
是呀,不知什么修了? 难道再换个北桥试一下?补充: CPU 核心0.92V,待机电流0.05A,开机后电流0.76A

网友:
8# 中恒电脑 [这种板不好修的之前我修过这种可是没修好退掉了

网友:
这板也不难修啊,修过几快这样的,还修过不少HP2133的机器。基本上都是CPU,北桥虚焊,这板做北桥不好做,很薄的板。

网友:
谢谢大家,我CPU和北桥都加焊过,没效果!

网友:
待机0.05A是不是高了点啊?还有看电流应该已经亮机了吧?如果是BGA CPU的话就难搞咯,至少不知道如何查PG和复位!

网友:
楼上,待机0.05A电流不算高,我未见过1A以下电流能显的,你有见过?

网友:
休息了两天回来,装上MAX8724,现在可以开机了。但是看电流CPU没工作啊!待机0。05A,开机后电流上到0。65A就不动。时钟芯片旁的排阻被拆了两个,补了一个33欧的排阻上去。还有一个不知道是什么阻值的排阻,哎。。。。。。。没补回去之前电流跑到0。5A!

网友:
打电话问了客户说是前家维修的说能修好,但是因为价钱问题,没在那里修了。
看样子难度大了!不知道还被拆了些什么!

网友:
哪位同行手上正在修这种机子的帮忙看下吧!感激不尽啊!

网友:
找有这种时钟芯片的图纸看看,或许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