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枪调温控制板如何利用和改造?

楼主(2009-11-30):
淘宝上发现有批发热风枪调温控制板,能控制0-2000W功率,批发价格在20元左右。

具体参数:
电源电压:230 VAC   注:其实就是在220V市电上用,这种标法为出口方便
加热功率:2 kW
加热功率调节范围:0 - 2 kW
热功率调节方法:脉宽调节
电机用电源:12 - 18 VDC ;1 A   注:风枪风扇上使用的

大家来讨论一下如何利用和改造。
图纸没有找到,有图纸的朋友请提供一下。,2000W的控制功率,DIY下加热应该够了的。

给大家附上一个实物图

网友:
这个电路过于简单了。连过零触发都没有。

网友:
风筒上本来就是手动控制的,肯定简单,但是功率控制执行部分有了,自动控制可以自己加上去,我考虑比零买元件方便。

网友:
12 - 18 VDC ;1 A
------------------------------
这个也夸大了,用电阻和稳压二极管的输出1A?吃力了。

不太看好这个电路,220V没有隔离,直接用在发热芯上,电机上也带电。。。买把塑料壳的风枪可能安全点。

网友:
这个是图纸

网友:
就是这个图?
这个图发热芯和热电偶是串联的。我用这个图驱动安泰信的936手柄。

网友:
看元件板和5#提供的图纸似乎有些差别,主要可能在风扇供电上有差别。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看了安泰信的产品,和白光控制部分设计很相似。没什么本质区别

网友:
主要是这个板子价格便宜,另外只要把控制部分加到电位器位置上,替代电位器,就可以利用,实际上控制部分包括温度传感部分都是要另外做的。

网友:
用ha17741高性能运放+moc3041过零的方案比这个好多了。成本也不高。
如果有需要我可以生产一批。

网友:
如果控制功率从100W到3KW分几个等级,作出来的电路板价格DIY BGA的朋友可以接受,我想会有一定销路的。

除了DIY BGA,也可以用来控制烙铁,锡炉等其他焊接设备。

网友:
功率主要决定于可控硅容量,不是问题。

网友:
咱们也搞个联合开发怎么样?
我做个整体方案,请有时间和能力的网友设计一下单片机部分。

网友:
我用的土炮是一个温控加可控硅,温控是30段可调的,买了一把长寿牌的热风枪,原来的热风枪温度偏离约40度!通常加焊的话要打到350度!可怕!但是我把里面的温控电路废掉,直接接到温度控制器的温度端子上,温度控制靠控制器本身的功能控制,温度偏差在10度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