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VID 不正常 电压低

楼主(2009-11-30):
UMCP55U-m2 主板 am2 不跑码 cpu 正常板子CPU供电1.3v 现在0.927v 不上CPU供电1.3v 上U0.92 电源管理芯片RT9245a

1-5 CPUVID 3-4有电压0.22 1,2,5 没电压 正常1,3,5 等于0.2v 2,4 没电压 看RE9245aPDF

现在RT924a的VID 电压正常输出0.92 ,RT9245a1-5脚到了IOF71882 下面是PDF

现在怀疑是IO的问题,电源 管理芯片管理的正确,CPUVID电源 诊断的不正常,是不是可以怀疑IO了 ?

网友:
没上U电压1.5v对比跟PDF的一样,应该是电源IC没问题,电压能升高,插上U电压低 看论坛的帖子是VID形成的问题,VID0-4到了IO,不知道是不是IO的问题 ,焊工差不敢拆了怕拆了装不上了

网友:
CPU VID到IO 电源ICVID也是到了IO跟上面的IO图一样 ,49-53 连接的是CPU 42-46连接的是电源管理的IC

网友:
没看懂你的VID几个脚电压到底是多少………………
0.22是属于低电位,就是0

网友:
加焊IO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