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P投影机

楼主(2009-11-30):
DLP投影机的核心部件是数字微镜DMD装置,因此DLP投影机的工作原理其实就是数字微镜DMD的工作原理。不同数量的DMD芯片,它们的工作原理又是不同的。
单片DLP投影机只包含一片DMD芯片,该芯片其实就是在一块硅晶片的电子节点上紧密排列着许多片微小的正方形反射镜片,这里的每一片反射镜片都对应着生成图像的一个像素。DMD芯片中包含的反射镜片的片数越多,DLP投影机所能达到的物理分辨率就越高。
DMD微镜在工作时由相应的存储器控制在两个不同的位置上进行切换转动。当光源投射到反射镜片上时,DMD微镜就通过由白红绿蓝色块组成的滤色轮来产生全色彩的投影图像,这个滤色轮以60转/秒的速度在旋转着,这样就能保证光源发射出来的白色光变成红绿蓝三色光循环出现在DMD微镜的芯片表面上。增加白色光主要是考虑增加画面的亮度。当其中某一种颜色的光投射到DMD微镜芯片的表面后,DMD芯片上的所有微镜,根据自身对应的像素中该颜色的数量,决定了其对这种色光处于开位置的次数,也即决定了反射后通过投影镜头投射到屏幕上的光的数量。当其他颜色的光依次照射到DMD表面时,DMD表面中的所有微镜将极快地重复上面的动作,最终表现出来的结果就是在投影屏幕上出现彩色的投影图像。
因此投影机的原理就是通过对信号的解码与最终数据的定位等实现对DMD CHIP的控制,配合色轮从而实现图像画面的输出。
投影机的开机过程:投影机通电后,打开投影机的电源总开关,投影机进行自检。自检结束方可进行开机操作。通过按键板的操作实现对投影机的直接控制。当然主板是主要的命令的发出者。首先产生信号使色轮转动,色轮转动后会有反馈的信号,之后才应该有点灯的动作发生(在维修的时候要注意这一点)。随着灯泡的工作,机内的温度也在升高,风扇开始工作。
投影机所使用的各种板卡或起着供电,或电压转换,或信号转换,或传输信号等作用。
电源板主要功能是将100-240V的交流电转换成为380V左右直流电,以供后级使用。
DC-DC板将电源板提供的高压直流电转换成3.3V,5V,12V直流电以供后级使用(有些机型为2.5V,5V,12V)。
FAN/BD顾名思义提供了风扇的工作电压,及风扇工作过程中必需的控制信号,来调节整体的散热性能。
M/B的主要功能是将信号进行AD转换和图像解码,另外负责投影机整体工作的逻辑控制和设置信息的储存。
DMD板根据需要控制DMD芯片的数据传输与像素定位。

网友:
谢谢!!!!!!!!!

王大修 -20 技术区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