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屏的背光灯,以后可能还是有的修的。

楼主(2009-11-30):
今天拆了个8.9寸的屏的LED灯,发现是3个LED管串联成一组,然后每组之间并联。我用可调电源调成9V左右接上给大家看看亮的效果。

这是小灯灯的特写。

网友:
屏的背光是不是很容易坏啊。。

网友:
用时间长了,什么都会坏,像灯管,一般一年内很少坏的,但是3年以后就坏多了。不过据说LED寿命要长一些,不过还是要让时间来考验哦。

网友:
这个LED背光是直流驱动还是脉冲驱动?

网友:
LED肯定是直流了,恕我才疏学浅,LED是发光二极管,如果是脉冲,频率不够,光线肯定会闪烁的。不像白炽灯那样,即使在付半波也会发光。我是用可调电源10V点亮的,7.5V左右就亮了电流0.005A,很小哦,9-10V亮的刺眼,不敢再加了,怕把我的眼睛弄挂了。

网友:
led寿命很长。
驱动是恒流驱动的。
要是坏了一个led很难配上的。色温很难统一。

网友:
坏一个,一组就不亮了,不过我发现这些灯每组的LED管与管之间是散开的,所以即使一组不亮,还有其他的亮,应该没什么太大影响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很少坏的。

网友:
LED背光用的是半导体的,坏的概率极低,寿命也长,没有多少机会修这个了

网友:
LED寿命长,有省电,也不容易坏。

网友:
原来LED背光是这个样子,看资料都说寿命挺长的,是LCD灯管的3到5倍,应该是没什么机会修的了

网友:
LED应该很少会坏了,到LED坏的年代可能换一张屏仅需二百不到了,,,不过研究一下还是好的!·

网友:
这东西估计坏一点也没什么事

网友:
它能完全代替LCD灯管吗??我才换灯管有三年时间,呵呵

网友:
等到LED坏了 那屏基本上寿命也到了哦

网友:
我上次换屏后把它拆出来,接了个电,放到我台式机的键盘上方,晚上不用打灯也能清楚的看键盘了,呵呵

网友:
那不是 以后 我们修显示器的 没饭吃了??????

网友:
见人吧T43的LCD改装 成LED,

网友:
LED寿命和很长,估计需要修理的不会很多!除非出了生产缺陷!

网友:
不坏也好,最讨厌换灯管。还要担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