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例明基55.J9917.002投影机维修

楼主(2009-11-30):
不通电        保证摸仪电路元件的正常        测量电源部分的电子元件是否损坏,其中容易坏元件:U6301(TOP247Y),Q6201(W20NM60),U6201.

网友:
烧保险        电源部分电子元件完好        其中可以造成烧保险的元件有Q6201,5502M,DC601(SF10L60U)

网友:
风扇转速快        G768与MAX6660工作的正常频率是32.768HZ        找可以测量到的点,G768的第九脚是接收频率的管脚,测量是否正常,不正常换提供它频率的U501(CDC4049UBCM)或晶镇Y501.因为U501与Y501无法测量,所以只能选择判断的方法

网友:
不错,建议:将维修经验整理成WORD文档,统一发上来,以免遗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