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做ATI 7500显卡BGA的经验或教程

楼主(2009-11-30):
哪位高手有做: ATI 7500 BGA或带显存的显卡芯片的BGA教程或经验?越详细越好!小弟在这里多谢了!

网友:
这个很难做吗?T40不就是这种的吗?以前没有BGA,我们都是风筒吹吹。

网友:
如果显存四面都封住了,那就比较麻烦.

网友:
是啊,小弟作了二块全是爆珠了,植珠时间撑握的不好,总是作挂显存,真是郁闷!

网友:
换成没有封口的硬胶显卡芯片

网友:
5# 小修本本下加温,上减温,桥动了,延长10秒就关
就这么多

网友:
ATI7500的显卡,我吃过苦头,连爆3片,后来才知道,有两种显存封装形式,一种是全封胶,一种是半封胶,半封胶的随便做,不会爆珠,全封的可得小心了,可以下面锡还没有化,上面显存已经爆珠了。之后我是加到一定温度后在显存上面涂焊油散热,下面的珠熔化后,马上关机,开风扇。

之后,订显卡一定问清楚供应商,是哪种封装形式的。

网友:
谢谢楼上的,长见识了

网友:
如果显存不是四面封胶的一般不会出问题。四面封胶的就要好好掌握温度,温度只要旁边件能动啦恒温10-20S就OK

网友:
我做BGA一般都是下加热为主,上面温度低一些,极少爆芯片

网友:
做多了就可以掌握了,我现在就是这样,别人做就去请教,

网友:
一种是全封胶,一种是半封胶     是什么意思 啊     能发个图片解释一下吗   对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
加热时间不要太长
动了5~10S左右 冷却吧
还有 推得时候要注意 不要太用力
有块三星的板子 本来点不亮加焊北桥(集显) 结果等做完 短路了
哎... 取下 重植 再上
浪费时间不说 弄得风险大大 压力大大
再哎... ...

网友:
点胶的好搞,封胶的容易冒浆

网友:
多谢高手们的指点,小弟在这里感谢了!还有一个问题是,这种显卡植珠时也爆珠,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或经验吗?

网友:
我也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网友:
主要是个人经验根自己的手法

网友:
这种显卡做过七八片,都是土炮做上去的,都OK了,上部温度在230度以下,下部温度在270度

网友:
自己经手的最高的也就下温235 上温245
时间稍稍长一点点也就OK了
温度高了容易爆珠
还有看上下风嘴和芯片的距离
这个牵涉到个人的习惯问题
没有标准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