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品牌机DX2700 主板 开机后就自动断电

楼主(2009-11-30):
主板 跑完码后就自动断电   U跟内存换过      板子上的风扇都接的     机箱跳线也有的

网友:
会不会是因为CPU过热了呢?风扇和CPU接触有没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会的   我考虑过这个问题的

网友:
貌似 有 轻微短路及不良 或接触不好!

CPU底座!

IO

仔细 检查主板 电(线)路 !

网友:
跑完码有没显示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显示器有显示的     对不住了   前面忘了说了

网友:
刷bios试试,比较有规律啊,不像是桥和附件的事

网友:
不插前面板控制线试试 掉不掉电  有可能是电源开关粘连的问题   要是不是开关的问题  用最小系统法  判断是主板的问题   除散热问题之外    主板可能是有短路的故障

网友:
1:保护性断电。如果排除了主板上有短路点或者超温元件,有可能是监控元件误动作
2:开机电路故障

本着先简后繁的原则,建议先换IO试试

网友:
是机箱风扇的转速没有达到要求   换了一个很好的风扇就好了

网友:
我前天才修了个和楼主一个得问题,最后换电源搞定的

网友:
可能是轻微短路或CPU散热不好造成的。但如果电源出问题的话,也能导致这样的现象

网友:
可以换一个电源试一下看。

网友:
我想修板的应该都会用自己的电源试吧,风扇问题碰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