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不亮

楼主(2009-11-30):
两块显卡(七彩虹镭风X300SE-HM网吧快车版,Georce 7300 512)都不亮,检测都有供电,也没掉件,温度都很正常。本人刚学,现在不知道从哪下手了,望大家提点见议?谢谢了  (在板子上检测,跑码都正常)

网友:
加焊主芯片.供电正常.显卡不亮.多为主芯片的事

网友:
前几天修过一片小影霸8600GT的卡也是,供电都正常,不显,最后直接杀GPU,修好了

网友:
我有 5个翔升 8500GT 512M 的 都是一样问题不显示  供电正常  各位高手 请问 是那的问题

网友:
很多故障都能引起不亮  还是先学习为之

网友:
6600 的容易 GPU 墟焊  8500GT 的会吗

网友:
很多 故障 均可造成 不显示
大致可分为一下几种:
1.bios 信息及eeprom 自身问题,spi总线。。
2.ttl 门电路信号输出 问题
3.核心bga  焊接是否良好
4. pci-e  传输总线

网友:
先用PCI显卡进DOS用NVFLASH 和FLASHROM测试,再做处理,X300的BIOS容易出问题,7300的GPU易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