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P 1723 MCU程序

楼主(2009-11-30):
求HP 1723 MCU程序
方案为 MTV312+MST8116B PCB: PWB-0706-01
现在故障现像为指示灯一亮一灭,电源部分输出正常稳定, MST8116B有点热,这个块子是不是可以和TSU17AK直接代换?找不到那个MST的新旧名称表了,
电源

网友:
mst8116b有点热是正常的,驱动板上的驱动IC一般都会比较热,不是很烫就是正常的。
一亮一灭一应该是高压部分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