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上视屏板后电压变低问题?

楼主(2009-11-30):
一联想L193W液显。不通视屏板时15V和5V都正常,通上视屏板后,15V只有9V多,5V只有2.6几V。这种情况认为是视屏板上供电方面的问题,在视屏板上有两个供电MOS管,拆下来测量117IQ有两组数值,都在700左右,还有一个117JA他有4组数剧,一个600多,一个700多,一个1000多,一个1200多{测6数的结果}
这样看来是不是117JA坏了,我想问这个117JA和主板上的1117是否可以通用?

今天我从别的机子上拆下驱动板上供电的两个管子,测量结果和我这个显示器一样,就不知道为什么,不接驱动板,高压板上的5V和15V都正常,一接上驱动板电压就变低,也不知道哪里问题了,是不是接上驱动板后,高压板上的高压部分开始工作造成的,还是真是驱动板问题,我也试着换了个431,还是没有什么变化

网友:
你可以先看一下1117是多少V的,用同样V数的可以代换

网友:
把几个L1117分别断开试,看短路是在哪一路再说

网友:
未必是驱动板的问题吧?,电源板有问题也会这样啊

网友:
就是驱动板问题,哪个117决对不正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