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 上 8角BIOS 怎么刷呀。·

楼主(2009-11-30):
请教各位大侠   280U  编程器   怎么刷写 技嘉板子  上 8角BIOS 呀
怎么用线连到  普通BIOS座上 刷写呀。。

网友:
首先你的编程器必须支持这个型号,然后飞4根线就可以刷了,VCC GND SCL DATA

网友:
你的编程器支持的话,买个转接座就可以刷了。

网友:
有专用的8脚转接器

网友:
是西尔特 280U 的应该支持吧
谁有  8角BIOS 的角位图  定义

网友:
有那个转换座啊 。还你那个脚是什么样的

网友:
估计得用编程器刷写了,

我用的SP3000U   编程器

很多BIOS都能刷

网友:
用个转接座就可以了 几十块钱

网友:
他们说的是,我以前也刷过这样的板子,成功了,

网友:
你的编程器要支持这个型号

网友:
去基地买个8脚的转接器。我刚在基地买了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