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海尔W18黑屏

楼主(2009-11-30):
近日接了一台海尔W18本本,开机外接都黑屏,我先重作了北桥ATI 200M (R410MD),故障依旧,以 为北桥坏了,重换了一块新的,故障还一样,开机后CPU和北桥都发热,电流上到1.10A(上了一根内存),内存更换过,充电
二极管
亮(LED1),由于没有MIN-PCI插槽,没法看跑码,求高手指点!
cpu
黑屏

网友:
这个机子散热不好。

网友:
上面的是杨哥哇~~

网友:
这种清况一般要示波器才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