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个cpu主板报废了

楼主(2009-11-30):
一个V星的 ms-6714的绿色主板  845gl  83627hf-aw 82801db  开始的时候是南桥烧了个洞 ,桥发热 但是能亮机器  但是不进系统 于是换了个南桥亮了 ,进系统正常 感觉有点慢于是就想加个内存 换个cpu在烤机 原来的cpu是赛扬 1.7 128 400 1.75v的 换了个 奔四 2.4 512 800的 奔四的cpu是好的 不跑码 心想也正常 800外频的  但是再把原来的cpu换回去 就不亮机了 再换了n个cpu都不行了 经测量电压点都正常 桥 cpu 南桥也压了 还是老样子 也放电了  真的快发疯了心想还有这事 郁闷  这板子的通病应该是cpu座子虚焊 我把座子也加焊了 还是不行  求同行给个解释

经过一天的努力奋战 此板子得以修复 刷bios解决 之前刷错了 造成了判断失误 把bios给奉献出来

ms-6714 ver1.rar

网友:
不会遇到不支持的CPU会坏主板的,你还是检查主板的问题吧

网友:
撬开座子看过没有?

网友:
看是不是扩孔了。。我修到过CPU座里边扩孔的。。COMS放下电

网友:
南桥烧了个洞还能点亮机子啊?牛板

网友:
系统的查查吧。。。。觉得U座可能性大点。。。

网友:
可能南桥没有做好 有脱焊的地方呢

网友:
如果是单因为换U出了问题,可以先把板放一边等它“自我修复”。

网友:
你把U座子撬开,看看

网友:
1。可能是桥空焊了吧。加热试一下。2。可能是VID—PG这个信号有问题,一般是一个K702的管子坏。如果都没量到问题,楼主还是把它当不开机修吧。全面给它量一遍。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的热心答复 此主板放过电 加焊过cpu座子 没有扩孔 南桥也加焊过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
我这儿有块同样的板子,U座容易扩孔,应该好好检查才行

网友:
既然刷错了BIOS那为什么之前又可以开机呢?只因为换了个U就把BIOS资料给损坏了?MS还是没解释清楚情况

网友:
南桥烧了个洞还能点亮机子   我也遇到过

网友:
南桥烧了个洞还能点亮机子 太强悍了 让我也遇到次见识见识

网友:
因为bios是焊在主板上的,刷完了从基地下载的一个bios之后就焊上去了,也没有回复原来的bios,闲麻烦,然后加焊的cpu座子,可能是cpu座子虚焊,之间还出现了个奇怪的现象就是不开机了,怎么都不开机 ,强行开机,然后再怎么开都没事了,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

网友:
南桥烧了个洞,还能开机,说明南桥供电有可能有不稳定或有问题,见意你看一下南桥的供电,以及与南桥想关的元件是否有的不能用,等造成南桥出现一个洞的,要把问题找出来,要不过不了多久,板子又要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