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LP!!ENC VY14FDFYL内存不供电.

楼主(2009-11-30):
ENC VY17内存不供电.,1714AEEP高低端门都有5V供电.但没有V+主供电,跑完线路,发现是从高管同一条路过来的..高管也没有电压.发现高管D级连着一个保险F9
F9的另一边有电压..原以为问题可以解决了..没想到..换了保险后...机子一开机就保护了...

有谁能帮我想想..出出主意.....我现在要怎么修....

网友:
后面肯定有短路

网友:
短路了啊  要认真查了

网友:
没有电路图。。2。5给了那些。。。。

是不是1714有问题。。。。后面的电路对地阻值正常。。

网友:
电感。。。的对地值正常。。。。

网友:
电源IC是不是开焊了。

网友:
后级有短路,这个要花点时间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