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方正按开关没反应

楼主(2009-11-30):
一款方正按开关没反应。。。测有3V没5V。。。找到1632的7脚没电压。。。顺7脚找到开机芯片上。。。于是飞了跟线到7脚。。有5V了。。但一插电电流就到0.14多。。。按开关还是没反应。。求高手指点。。

网友:
此机器开机芯片是pc87591  请问怎么测这芯片好坏。。。都那几个脚电压多少。。。

网友:
你先要分析电路啊,那有这样胡乱拉电线的,又不是山寨电工

网友:
时序不对你把电压修出来也没有用的.乱拉线是不行的

网友:
哪个电压没 修哪个 不能乱修

网友:
开机键上有电压吗?

网友:
0.14..过高..

网友:
开机电路先查啊

网友:
PC87591,又是它。坏了难寻呀。

网友:
是啊,兄弟,你先确定找个图纸看看,看看待机电压3 5V是1632的那个PIN啊
电源不是乱接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