啥意思啊//还有救不?

楼主(2009-11-30):
盘正NF2板。。不触发。要手动一下针振才可以。。更换振容振阻振体还是老样子。清洗南桥还是不行。。只要动一下振体就可以触发并且跑码正常 。。请教各位老师还有救没。。

网友:
你说的振体是什么?是晶振吗?
这种现象要不是RTC电压不足就是南桥虚焊

网友:
换南桥把,经常见了

网友:
换掉那个晶振试试 32.768

网友:
晶振本身的问题吧?

网友:
换晶振焊南桥

网友:
是桥的问题。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