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烤箱!!!

楼主(2009-11-30):
各位老大有没有哪个做过烤箱的、介绍点经验、我想做一个烤箱没有经验,有经验的指教一下!!!

网友:
一般拿个消毒柜,加个温控器就行了

网友:
直接买个把 不值钱的东西

网友:
多少钱一个,可以加热饭菜吗

网友:
谢谢三楼的提示!!我主要是用来做BGA前烤主板啊!!

网友:
2块钱买个200W以上普通灯泡串连个温控器,找个外壳罩上就行了,特点是便宜几快钱搞定

网友:
我很郁闷  我们这边 的烤箱 做蛋糕的那个才 700----4800W的 上下加热-------50度到400度调整
网上卖个主办的烤箱就要1000多真黑啊

网友:
实验室专用的烤箱是很贵的。自制一个用吧。用两根三百W的石英管加个箱子还是一个温控,一个固态继电器就行了。

网友:
楼上说的 可行不---密封 不好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