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什么东西都喜欢自己维修特此请教里面的师傅们这种花屏怎么修?

楼主(2009-11-30):
我是新手什么东西都喜欢自己维修特此请教里面的师傅们这种花屏怎么修?

网友:
这个看上去像程序不对的缘故。跳线跳一下看看。

网友:
你那屏线好像不对

网友:
你这图片是变形还是什么,看起来象三星的19寸宽屏,又象变了形的三星15寸笔记本屏,是什么型号啊?

网友:
你的好像是通用驱动板是吧,你跳下跳线吧,实在不行就可能是屏坏了

网友:
很明显,屏线不对

网友:
屏线先换对,还有就是要刷对程序,再就是屏坏了

网友:
谢谢 屏线要是原来的样子  我都连过了好像都是通的!只是对换我就不知道怎么对换了 因为我对这个整个就是个菜鸟 还什么都不懂哦!谢谢大家宝贵的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们看 屏的花点自动会变自己会慢慢扩散

网友:
你换驱动板了吗?好像GPU程序不对

网友:
谢谢各位 我换驱动板试试

网友:
驱动不对 而且线也不求对

网友:
要先确定屏的类型,单8,双8之类的(panl的spec上面有),然后找到对应的屏线;查下panl spec上的供电电压,在驱动板上找到对应的跳线;最后下载对应panel的乐华程序,烧录程序进去,不行的话就是屏坏了;屏受压之后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换通用驱动板,不行的话就是屏有问题

网友:
看图片,屏线不对,先换屏线

网友:
先保证屏线是正确的,再刷程序,如果程序也能保证是好的,那就只能是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