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奥讯的FX5200 128m128B16PBIOS刷坏了,怎么刷回来?

楼主(2009-11-30):
一块奥讯的FX5200 128m128B16PBIOS刷坏了,刚开始是黑屏,在一块好的FX5200 128M 128B 8P的显卡上拆下了BIOS芯片焊上后能显示了,但是一进系统就花屏,后来在论坛下载了16P的BIOS刷不进去,刚开始以为BIOS芯片坏了,然后随便刷了一个七彩虹的5200能刷上了,可是一开机就是满屏幕的乱码,诊断卡的代码最后停在95,不是FF也不能盲操作,高手给想个办法呗?

网友:
在DOS下就可以刷了,本版有相关刷写BIOS的贴子

网友:
1.上PCI 显卡 进入 DOS  继续刷 正确的 BIOS
2.拆下BIOS 芯片 用编程器 刷入正确的bios

网友:
是阿,用编程器就能刷回来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把BIOS芯片拆下来,在编程器刷,只要你编程器能支持你显卡BIOS型号就可以了

网友:
没  pci显卡的 可以摸黑刷新

镊子短接 1、2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