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虹电视机 高手支招 跪求指点啊

楼主(2009-11-30):
这电视看了不到一年 出问题了 通电后电源指示灯常亮 但是里面像卡钟一样不停响 没图象显示 拆开后发现是高压包这块发出的响 不知道问题出在那里 高手指点一下 ?不胜感激

网友:
如果是滋滋响的话应该是高压包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行管短路了  把行管拿下接一个60W灯泡在开机看看电压高不   21的电视135V以下基本正常     再看看推动变压器    行振荡电路有没有开焊之类      祝你好运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行管短路了  把行管拿下接一个60W灯泡在开机看看电压高不   21的电视135V以下基本正常     再看看推动变压器    行振荡电路有没有开焊之类      祝你好运
引用 网友B:

这样有点太麻烦,可先在路测一下行管C极电压和阻值,大概判定故障范围,测+B可直接短路行推动变压器初级,多为高压包损坏并连带行管

网友:
直接主电压那根线断开,量一下就知道了,主电压是11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