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 上电后又自动断电

楼主(2009-11-30):
各位大大好

小弟有块P4P800主板,  只要上电后后會馬上掉电, 但小弟把南北桥供电的MOS管拆下来不装上去
反而上电不会自動掉電, 换新的MOS管上去, 这问题还是没解决!  哪位大大有碰过这类的问题

小弟肯定南北桥供电的MOS管与CPU供电MOS管没有问题,因为不插上小4PIN电源,
一上电马上掉电, 但是可以不断触发上电, 与CPU供电MOS管烧了,却无法连续触发上电的情况不同

结果最后小弟把三颗小电源IC (ADP3418  跟一颗主电源IC(ADP3180)都给换, 正常了!!

重点来了, 我把原本旧的小电源IC跟主电源IC, 再装到其它板子,上电测试好坏... 居然都是好的!! 这下小弟真的百私不解了!

不过还是很高兴有各位大大提供建议给小弟 TKS.

网友:
查一下有无短路 打一下ATX电源插座对地阻值 看看那地方短路没有

网友:
小弟查过 ATX电源插座对地阻值, 都很正常! 也能上电
小弟也拔除CPU核心供电的MOS管跟电源IC了, 还是会上电后自动断电

网友:
自动掉电后  马上触发可以触发吗  如果不能肯定有短路的   先把4PIN供电头拔掉试下

网友:
自动掉电后可以马上触发,這就是暈的地方嘍~

网友:
试一下呀 如果能触发 应该不是短路 或者你看一下IO 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先查短路,如果没有短路点,查开机电路
你拆掉的那两路场管是否短路?

网友:
你把I/O换了还不行的话,就换南桥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