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完BIOS后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9-11-30):
我接到一块技嘉845GE的主板,不开机,到坛子上查了一下说是BIOS的问题,于是把BIOS拆下来用编程器刷了一个上去,又焊上去了,开机是开机了,但是发现不了网卡了,就是在BIOS里也看不到网卡那个开关选项了,并且板子也变的很不稳定,我用的是官网上的BIOS,请高手们给个建议,顺便长点经验

网友:
刷错BIOS了,845有带网卡和不带的,你刷的是不带网卡的版本的

网友:
要看清主板上的型号,不是845GE就是可以刷

网友:
我就是按主板上的型号刷的,8I845GE-RZ的,后来在板子上又刷了三次了,为什么还没有啊,难道是技嘉官网上发错了?

网友:
刷个低版本的试试

网友:
留意后面的版本号是V1.0还是V2.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