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楼主(2009-11-30):
电源+主板+显卡(都是好的),单这三样可以点亮吗?没有cpu,内存

网友: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没显示器啊,麻烦知道的告诉我

网友:
如果可以,我们还要U和内存有什么用?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试试不就可以了,

网友:
不是,只要显示那边有显示就可了,没cpu内存是什么是没有吗,电源风扇应该转的吧??

网友:
显示一定没,风扇一定转
      比我还新手

网友:
试机最起码的

网友:
没CPU ,内存 ,   当然没显示了 .

网友:
不可能显示!没CPU嘛!!

网友:
有了LZ,inter  和amd都应该回家种地了,神了,LZ带小弟不,我过来跟你混

网友:
楼主高手呀,怎么肯能了

网友:
见过南桥上面飞线的高手。。。还没见过楼主这样的高手。。。收小弟不。??

网友:
你问得太荒唐了??没有CPU,RAM主板能工作啊?有些板子你不上正确的CPU都不能开机啊!??兄弟!!

网友:
他肯定问的是能不能触发。

网友:
天才。
第一次见。

网友:
当然不能够成功点亮。要上CPu,才能基本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