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宽带的速度问题

楼主(2009-11-30):
前段时间帮一个宿舍装了个路由,三台机子共享4M电信宽带,用几天后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一台机用迅雷下载,其它两台机和下载的这台机打开一个网页都极慢,可以用分钟来计时;同样,如果其中一台机子看电影,其它机子浏览网页都极慢。路由恢复过出厂设置,还是一样,不知何原因?

网友:
正常现像

网友:
现在的电信宽带就这样,如同一条再怎么宽的路,路上跑的车多了速度自然会降----不象以前的宽带用的人少(路上的车少)。

网友:
准确的说,是你上行不够,你下行4Mb实际下载最多420KB上行512Kb实际看线路,能达到50KB就不错了,注意字节和比特的区别,也就是B和b的区别!!!!!
如果你下载东西,或看网络电视上行一般就可以到达40多,你下行即使只有几十但你上行塞满了,就是说你的打开网页请求上传不上去,所以,你开网页几分钟才显示很正常,
要解决,你只有弄个带QOS的路由器,别用那种IP带宽限制,没用的,要用真正的QOS!!!就是能限制上行的,

网友:
顺便说下,我是用的 410硬改为2805,4M网通带5台机子,只限上行,下行不限制,从没卡过,

网友:
那也就是说只能换路由吗?现用的是TP_LINK的,但现在大部分家庭用的都是这种。刚才在网上找了一通,看到一这么一个软件,不知能否用得上,请大家鉴别下:

P2P终结者是由Net.Soft工作室开发的一套专门用来控制企业网络P2P下载流量的网络管理软件。软件针对目前P2P软件过多占用带宽的问题,提供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解决方案。软件基于底层协议分析处理实现,具有很好的透明性。软件可以适应绝大多数网络环境,包括代理服务器、ADSL路由器共享上网,Lan专线等网络接入环境。
P2P终结者彻底解决了交换机连接网络环境问题,做到真正只需要在任意一台主机安装即可控制整个网络的P2P流量,对于网络中的主机来说具有很好的控制透明性,从而有效地解决了这一目前令许多网络管理员都极为头痛的问题,具有良好的应用价值。
P2P终结者目前可以控制绝大部分流行的P2P软件下载,而且P2P终结者开发人员将持续跟踪最新的P2P下载技术的发展,在发现会对网络正常应用造成较大影响的网络下载技术时,会及时进行软件升级更新。
P2P终结者具有以下功能:
    1.支持目前主流P2P协议控制(Bittorrent,BaiduX,PP,Poco,Kamun,Thunder,Kugoo,eMule等)
  2.支持P2P下载带宽限制自定义
  3.支持指定主机全局带宽限制
  4.主机网络带宽实时查看功能,可以使网络管理员对网络带宽使用情况做到一目了然
  5.完全集成一些网络攻击工具的断开公网连接功能
  6.IP-MAC绑定控制功能
  7.网络主机通讯详细信息(IP报文内容分析)实时查看功能
  8.HTTP下载自定义文件后缀控制功能
  9.FTP下载限制功能
  10.WWW站点自定义控制功能,支持黑名单、白名单方式
     11.QQ,MSN,PoPo,UC聊天工具控制功能
  12.控制日志记录
  13.局域网非法Sniffer主机检测功能
  14.支持绝大多数网络环境,网络结构不需要做任何改动,完美支持ADSL路由器+交换机网络环境
而且,P2P终结者开发人员将不断跟踪最新P2P协议发展动态,以实现软件更完善的控制功能,同时也会吸取用户的反馈意见,以把P2P终结者软件做得更加完善

以上是这个软件的说明。

网友:
你用TP的,别说是402哈,512K闪存,,2M内存,CPU 100MHZ,

网友:
哈哈,正是402,但做为路由分4M的宽带理应不慢才对呀。

网友:
是你上行不够,下行4M是够了

网友:
如何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