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紫色S648D0+S964LA2扳子,内存供电只有1.03V 如何检修?

楼主(2009-11-30):
一块紫色S648D0+S964LA2扳子,内存供电只有1.03V       内存供电好像由一对管子提供,如何检修?或提供些电路图

网友:
昨天晚上检查了一下内存供电电路,发现一个场效应管p45N02LD    G-S极己击穿    就到其它板子上拆了一只CPU供电用的管子70L02H  都是P沟道场效应管   用热烘枪焊上   通电开机检测卡数码管马上跳动直至显示26意会成功了,将板子装入机箱,.........开机无法进入WINDOWS桌面   重装系统   过程中显示无法复制光驱中的XXXXX文件,系统无法装入电脑   又是换光驱又是换光盘,,弄了一个晚上还是无法将系统装入电脑,难道主板还有问题?这二种场效应管不能互换?一定要用P4502LD?

网友:
最好是换上同型号的管子再试试,祝你好运

网友:
是不是二个管子换成一对?因为搞电视机,功放维修的都知道,,如果在没有同样型号的情况下,对管必须同时更换,会不会是同样情况?这块板子是不是对管供电的呢?     怎么没有高手回答?        看来只有单枪匹马再试一下

网友:
换了另外一个管子,还是同样情况,装不上系统.    看来这块板一下子修不好了    等以后水平提高点再涚或有高手提示再讲     换另外一块板子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