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灯管出现的怪问题-----大家遇见过吗?

楼主(2009-11-30):
今天一台W1934s 过来维修 黑屏 拆机 换通用板--后 OK------测机2小时后 突然 闪屏----灯管出现吱吱 声------------
继续拆---发现高压包 有一个很烫 就去找相依的灯管 -------直接换---------不换还好 一换 只要往 架子上一装 就出现 灯管 连接处发红------而且伴随吱吱声----
我想是不是 没做好漏电-----可是 我包裹的很严实了 只要 换个灯管 往哪个皮锭(就是固定灯管的那个皮锭)就会出现这个问题?难道有干扰?
还有个问题(平衡保护)回出现这种情况吗?

这个东西哪里有卖的?????是那个 皮啶 不是支架 。。。。。能给个连接吗?

网友:
用热缩管再套上做一次吧,高压漏电打火了

网友:
网上有卖这种,价格要贵多了

网友:
绝缘没有处理好。再就是你没有焊接牢固,在安装过程中将线揉断了。

网友:
上次我也不有一个上了螺丝就响后来才发现我上螺丝的时候把线压进去了

网友:
套一层热缩套管,然后在灯管焊接处打胶固定

网友:
线碳化了漏电也会这样

网友:
灯管两头绝缘没处理好,再有可能线有破皮

网友:
高压 注意了 一般对绝缘 和线的要求高 焊的不牢靠也一样

网友:
那是灯管高压护套,不叫“皮锭”,一般卖灯管的有卖。

网友:
在灯管两头加点704,应该就可以。

网友:
呵呵----买的质量不好 704 3天了 不见干。。谢谢10楼的纠正---呵呵
论坛 淘宝好像也出灯管吧 卖这个保护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