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DIY的三温区使用情况,以及准备升级方案(完成遇PID问题,有经验朋友进,有视频

楼主(2009-11-30):
三温区的机器这些天使用的情况非常良好.做无铅主板无任何变色,不过要比有铅要长一点时间.实验的昂达的N68S,有四片,全部补焊OK,华硕的A8M2N-LA拆焊的有三片,因为我手头只有有铅的锡球,所以未做重植球测试,试的都是做有铅球,做好后重系统都没有问题了.净下五片MS-7225都是原装机的板,等升器升级好后用来测试的.这一堆板是垃圾佬处收来的,都是桥好的,之前被上一手动过北桥了.

有四个地方是这几天改良的
1是下加热由原来的250W 850发热芯,改成500W十字形发热芯.改进的原因有二:热风不均匀;温度难以精确控制,由于功率太小,瞬间就能让发热丝烧红.
2是机箱加装了LED照明,更方便的查看焊球的状态.
3是热砖的探头改为直接贴在热砖上,这样预热区更稳定一点.
4是三温区的风扇由12CM改为6CM的台达暴力,这样风压更高,出风量大了一倍

今天所谈的元器件已经谈妥,谈一下明天的升级方案

主要元件是NOVA的程序控制器SP790,价格是330元,其次是手头上现有的欧姆龙E5EX-BA温控器带8BANK内存记忆,价格是120元

我的设计是SP790为上温控,他30程序300段的功能相信能够精触的控制曲线了,同时他也是整个机器的核心因为他的输入虽然只有一个,但根据资料,他有多个输出触点.利用这一功能,就可以利用我手上的E5EX内自带的8BANK,当SP790到达一定温度的一定时间内控制E5EX的温度点,从而实现上加热和下加热同步变化.

这个方案相信比我想像中的PLC成本要低和简化.

上个SP790的PDF选型文件和E5EX的8BANK位控制接线图,图中bank0-bank2就是控制8个温度点的接线.顺便拍了几张现在的机器做个留念.明天就要用角磨机打磨了,SP790是96X96的,比我现在的48X48要大得多

网友:
这个东东总投资多少米啊?

网友:
SP790 应用在烘箱比较多。

SP790 是不能和PLC相比的,不同种类的。

对于三温的机,用上温程控控制下温是不现实的。反过来就现实点。

不同的种类的温控可能存在极大的温度偏差,在室温显示值相同的情况下也存在不同的温度段有不同的偏差。

三温方式讲究的是上下温的配合。上下温度不同时会出现不同的熔点温度。

这个控制方案一直想偿试在三温上。实现更低成本的热风型返修台。

三温的机温曲控制只是核心的一小部份,还要多方面的配合,单一由温曲程序是解决不了爆桥问题。

DIY三温机最好参考国外的机器机械部份的结构,就如单一的回流风嘴国内的基本不用参考,这种加个网的风嘴还比不上不加风嘴手摇风枪。

网友:
又有新动作了。从你说的情况看来这次改装的主要是电路控制部分。
对你说的上下热风怎样实现同步还是不太懂。
期待你早日完工。

网友:
SP790 应用在烘箱比较多。

SP790 是不能和PLC相比的,不同种类的。

对于三温的机,用上温程控控制下温是不现实的。反过来就现实点。

不同的种类的温控可能存在极大的温度偏差,在室温显示值相同的情况下也存 ...
引用 网友A:

贵言有理,手随心动,学以至诚
我会以实际的举措来进一步完善,有一点不明白,何解是下控上?

网友:
三温原理是下温支配上温曲线完成。

网友:
建议先进一步解决热量不均匀问题和了解开放式焊接工艺要求(隧道炉的曲线不适合)。用网的方法做均匀对无铅的加温会产生极多问题。
用熔点高的无铅板测试,有的无铅的板上的焊点溶点比较低,不适合用于测试。有铅的板根本不用测试。

能做到手摇风枪的均匀效果基本可以投入使用。

现场调试好的机器会比成品的机器更适合自己要求应用。

好多东西不想说了,免得众多“砖家”抛砖!!!

PS:
PLC的方案如果自己有能力开发的成本也不高。

网友:
多谢楼上指点,我去看看焊接相关资料

热风喷嘴偏差五度在内是否正常?

PLC成本暂不能接受,原因不是资金成本,是时间成本,目前形势,不能有太多时间去研究

网友:
温控今天还没有到,估计要明天,焦急...

今天作了个东芝的本,GF FX5200 64M.效果还算可以,就是要多留点神

网友:
经过几个小时的角磨机伺候,表头已安装到机器上面.并且设定好参数.以后等有空就把风扇和下预热区也加入到TS继电器中,实现时间控制.从而可以做到一键就BGA不用在旁伺候了.

曲线随便输了一个试机,发现很多问题,一一解决.
但是
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SP点和PV点的温度偏差太大,反复试过设定PID参数和输出量,但还是不能很好解决.
有PID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上功率为1600W热丝
PID 1的参数为
P  4.0%
I  1S
D  1S
HO 40%
OL 0.0%
MR 10%
上面是我摸索出来的设定,也是视频中的设定,看看那里出现问题.

我说问题的能力有限,为直观,上传了视频(视频中使用PID1参数):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M2Mzc1NTYw/v.swf

网友:
原来基地不能上传视频及视频连接框

网友:
三温原理是下温支配上温曲线完成。
引用 网友A:

了解了一下,兄弟说得很有道理,可是现在要经济,所以不考虑上控上了,因为高级的温控器只有一个

网友:
视频中2:14秒处,可以看到185度的温度偏差非常大,远远达不到185的设定

网友:
上风枪1600W?大了点!

设大I值测试

网友:
经过几个小时的角磨机伺候,表头已安装到机器上面.并且设定好参数.以后等有空就把风扇和下预热区也加入到TS继电器中,实现时间控制.从而可以做到一键就BGA不用在旁伺候了.

曲线随便输了一个试机,发现很多问题,一一解 ...
引用 网友B:

你用自整定(AT)功能试一下,看能不能走的好一些。

网友:
温度-----很关键啊-----
不稳定 可不好做---如果经验多的话 到不错

网友:
上风枪1600W?大了点!

设大I值测试
引用 网友A:

多谢,今天再尝试反复调整一天

网友(2010-01-16):
老兄的SP790 在哪里买的?? 我找了半天都没找到, 淘宝里有吗??

网友:
老兄的SP790 在哪里买的?? 我找了半天都没找到, 淘宝里有吗??
引用 网友C:

好东西可遇不可求,这表我找了差不多一年.你还是耐心慢慢找吧

网友:
我刚联系了有货的公司,这东西价格不菲a,原来要3k多,现在金融危机还要2k8~~2k9左右,楼主写的330元,你那搞来的?我加钱!给我整一块。

网友:
回复 网友D:

楼上的不好意思,说真的,我能开个店,不差那一千几百的,这么好的表如果有几块,我铁定是先整了二块下来,搞个上下都用曲线的,反作DIY在乎乐趣,现在乐趣和工作一起,成本就不用惜了.

可惜就这么一块.

PS:世事就是奇,我平常找不到的(用温控作关键字找),某一天我发神经想看看有什么程序仪来控温控,就出来了这么一个sp790,店家说是拆进口设备的.

网友:
晕!
楼主提醒了我,下回搜:拆机sp790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