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704硅胶的进来下---

楼主(2009-11-30):
看显示器里面 电感 和 电容 都有一种白色的胶体固定而且还很软---就去找 发现叫704 但是 自己买回来后 发现它 老是干不了。。。。怎么回事。
别说固定东西了 给 显示器漏电的地方做个隔离都不行。。。。。。。。。。。。

网友:
用胶棒,用风枪把胶棒吹化就行。

网友:
棒棒胶 要是重新处理 不好啊。。。。。。每次 要清理半天

网友:
704要一整天才能 固化

网友:
建议买进口白色的!国产的质量不是太好,确实是有很难干的现象!

网友:
楼上说的对,我以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是无锡产的704硅橡胶。这种质量很差,后来改用日本信越和一种韩国产的灰色硅橡胶就好了。好的硅橡胶固化时间最多几个小时。

网友:
固化的慢可以适当加热。我用台灯烤。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正好质量的硅橡胶不是依靠高温来固化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那倒是。不过我的便宜货也不能扔掉呀。

网友:
高丽棒子的DOW固化后效果很好。

网友:
就是这种的3元一个。。。。。我都量了2天了 。。。。是不是气温低,室内 8度左右

网友:
太干燥了的缘故
这种胶固话需要有水汽
建议直接换好一点的胶,3块貌似便宜了点

网友:
要水汽??那咋弄。又好的替代吗?

网友:
“这种胶固话需要有水汽”,震惊啊!13楼兄弟详解一下吧。

网友:
这一般电子市场买的704是很难干,曾经有一次修一台高压包对散热片打火的显示器,看到了高压的漏点,就用了704封上,等了很久时间都不见干,没心情等,上电试机,用了不到1分钟又打火,气坏,,,。还是用胶棒封了一大片,好了。

网友:
高压包打火我一直用704和楼主用的一样的1-2个小时差不多能干丶可能是气温底了丶可用热吹风吹吹

网友:
我一直都是用白色的704,干得也很快啊。灰色的704难干

网友:
这个是我从百度搜的,704硅胶的固化原理  我理解就是需要水汽
单包装快固化脱醇型RTV硅橡胶含义:RTV是英文“室温固化”的缩写,所以室温固化硅橡胶常简称为RTV硅橡胶。又:是期常把硅橡胶翻译成硅酮胶,其实它们是同类物质,只是译法不同。南大×××胶可写成ND×××胶  这一类型胶平时密封于铝管或塑料管中,使用时从管中挤出与空气中的潮气相作用,放出醇类物质(如乙醇)而使胶交联固化成橡胶弹性体。因其在交联时要脱去乙醇才能固化成橡胶弹性体,所以叫做脱醇型硅橡胶  这类胶不但具有无毒、无腐蚀、无环境污染,耐高低温、耐老化、耐臭氧、耐紫外线、耐化学试剂、电绝缘性能好,使用寿命长等优良特性。而且具备南京大学特创的硅酮产品的优异性能。如:使用方便、固化速度快、工艺性能好,特别适用于流水线生产用胶、工效高、应用范围广等等

网友:
ap-704型 单组份室温硫化硅橡胶 一、概述ap-704是单组份中性固化,通过与空气中的水份缩合反应放出低分子引起交联,而硫化成高性能弹性体。固化的弹性体具有优良的电气性体,耐老化,耐高低温(-40℃~200℃),绝缘,防潮不溶胀并且对大多数金属和非金属材料具有良好的粘接性,能对多种电子元器件起密封粘接作用并对周边环境不产生污染。二、技术特性硫化前外观白色、黑色、灰色黏稠状 表干时间min3~20 硫化后 硬度jisa25~35 断裂伸长率%200~300抗拉强度kgf/cm2≥2.0 体积电阻率Ω.cm≥≥1.0×1015击穿电压kv/mm18~22 介电常数60hz2.4介电损耗因子60hz0.003

网友:
所以我说这种胶固化需要水汽,太干燥比较难固化

网友:
击穿电压kv/mm18~22
也就是说,击穿1MM厚度的704硅胶需要18KV-22KV,所以用来处理打火现象最合适不过了

网友:
704是要吸收水气才凝固的,说明上有,另外有种灰色的TC-7019胶就干得很快,不过凝固后硬度比704要硬一些。7019味道难闻些。

网友:
我以前老用,不是很理想,现在改用棒棒胶条,还凑合了。

网友:
看不到--水汽---晕啊--
电器怕水-------我怎么弄啊

网友:
楼上的是人才啊~
可能楼主卖的704胶是一些冒牌厂家出的
真正的704胶一般在2~4小时之内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