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HD2600PRO 256M 重启黑屏不开机 维修一例

楼主(2009-11-30):
接客户一张 铭瑄ATI HD2600 PRO 256M DDR3 128bit  显卡

故障表现为:上板开机正常,跑3Dmark 正常,偶尔会开不了机或者花屏,但必定重启后黑屏不开机状态为死机键盘指示灯没反应,
只要拔电后 重新上电又可开机,也可正常跑3Dmark 测试

测gpu 供电1.2V-1.8V 左右  显存2.01V 左右 时钟0.88V 左右 bios 3.3V 左右 电压均正常

目测板块无掉件,无烧痕.电容无鼓包

首先想到的这样故障应该是 电容滤波的问题 , 就先把 大电解电容全部换掉,故障并没有因此解决,也有可能是GPU虚焊的问题
所以给GPU加锡膏 土炮加焊到 用镊子轻推 GPU 下方 右方 移动回位 冷却后上板测试 正常进系统跑3Dmark
但是重启后黑屏(加焊这里大家做个记号)

昨天用 "福州星瑞" 大哥的账号发了一篇求助帖,求助无果....想找个电路图研究下可惜权限不够我们这级别至少好长一段时间都
看不到图,可以看到图的人屈指可数.....估计等我们可以到得到图的时候基本都不用图了...... 摆在那边的图基本是个云端摆设了...哎..

摸索了一天下来,查了 各个IC 条件 均无问题, 往后想的 也就是 GPU 背板滤波电容上的问题了,查也不知道哪个会出问题,
全部换吧 工程也大... 密密麻麻的大小电容...吹下来 板块也乌七八黑了..  不到万不得已不做这步,这其中的电容问题几率也是
很少的, 后来就是想先给它重新植株下再想其他办法吧, 重植后上板 测试 正常进系统 跑3Dmark 后给它重启下看看,这次好了
重启后 久违的"滴" 一声 来了...  不敢相信.. 给它试了几个小时开机重启 和跑 3Dmark  再也没有黑屏了.....到这里故障已经排除
了..    搞了一整天 就是因为 GPU 虚焊... 超级郁闷...    所以告诫大家 别以为加焊下 就可以100%排除虚焊的问题了....(慎记啊!)

所以 总结了下经验 出现这个问题后
1.认真检查掉件 电容 和 电阻 和其他元件
2.认真检查各个芯片工作电压和短路元件
3.重新植株GPU (不要再加焊了,加焊特不解决问题)
4.更换GPU,滤波电容

希望以上经验 能给 初级维修新手 有点帮助

网友:
很好的经验,有点感兴趣楼主的BGA,我做BGA老是不自信,感觉自己做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