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程序烧录错误的几种表现 转与液晶维修网

楼主(2009-11-30):
液晶显示器程序烧录错误的几种表现
液晶屏驱动程序规定了液晶显示屏的有关扫描与显示的参数,包括行扫描频率、场(桢)扫描频率、驱动阶梯电压的级数、显示屏的宽高比、奇偶像素的使用、彩色的显示比特率、彩色的编码制式、OSD画面的内容(LOGO)、OSD显示的背景等内容。我们在烧录程序过程中,如果选错程序,就会导致出现这样那样的异常现象。作为维修者,应该对此有所了解,以便准确判断,提高维修效率。选错烧录程序有以下表现:
1、        按键不再受控,不能开关机。
2、        液晶屏全屏显示颜色不正常。全屏红色、全屏绿色、全屏白色并且伴有逐渐变亮的现象出现(有时显示屏四周可见疑似烧死现象)。一般正常情况为纯正蓝色,有屏显。

3、        显示有屏显的纯蓝色,但是OSD屏显的位置不正确,偏向一边。联机后图象显示不全,行幅过大或过小;场幅过大或过小。
4、        显示有屏显的纯蓝色,但是OSD屏显画面的轮廓不清晰,像素点少,甚至有拖尾现象(有时液晶屏行列驱动板的行或列插座线漏插也会导致该现象)。
5、        显示有屏显的纯蓝色,但是OSD屏显位置处为黑色,看不见字。
6、        整个屏幕半边蓝半边黑或白。

7、        整个屏幕显示的图象上有像刮风一样的干扰细纹。
液晶显示器程序烧录错误的几种表现
液晶屏驱动程序规定了液晶显示屏的有关扫描与显示的参数,包括行扫描频率、场(桢)扫描频率、驱动阶梯电压的级数、显示屏的宽高比、奇偶像素的使用、彩色的显示比特率、彩色的编码制式、OSD画面的内容(LOGO)、OSD显示的背景等内容。我们在烧录程序过程中,如果选错程序,就会导致出现这样那样的异常现象。作为维修者,应该对此有所了解,以便准确判断,提高维修效率。选错烧录程序有以下表现:
1、        按键不再受控,不能开关机。

2、        液晶屏全屏显示颜色不正常。全屏红色、全屏绿色、全屏白色并且伴有逐渐变亮的现象出现(有时显示屏四周可见疑似烧死现象)。一般正常情况为纯正蓝色,有屏显。
3、        显示有屏显的纯蓝色,但是OSD屏显的位置不正确,偏向一边。联机后图象显示不全,行幅过大或过小;场幅过大或过小。
4、        显示有屏显的纯蓝色,但是OSD屏显画面的轮廓不清晰,像素点少,甚至有拖尾现象(有时液晶屏行列驱动板的行或列插座线漏插也会导致该现象)。

5、        显示有屏显的纯蓝色,但是OSD屏显位置处为黑色,看不见字。
6、        整个屏幕半边蓝半边黑或白。
7、        整个屏幕显示的图象上有像刮风一样的干扰细纹。

网友:
常刷程序,以上这些会常遇到的